这二种bios能不能互换?扁一点的,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刷..

楼主(2018-09-22):
这二种bios能不能互换?扁一点的,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刷..

网友:
            这是什么本啊 没见过这种BIOS 呢

网友:
封装不同而已!可以互换

网友:
嗯,是可以换的。大小一样 ,不过少数不住认BIOS牌子

网友:
很多主板现在都是这种扁平的BIOS芯片了

网友:
试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
苹果机上的BIOS也是扁的之前想刷都没法

网友:
这个扁的好像要找那种通用的坐子然后焊在上面

网友:
可以 的吧

网友:
只要型号一样,可以通用 。。。。。就是考验焊工。。。

网友:
如果容量一样大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
下面的是华邦的啊,定义一样可能好用,但不排除主板不认。最好是用同品牌同型号。万一出问题。

网友:
型号一样可以换

网友A:
封装不同,使用电压也不同,不能互换;扁一点的是1.8V的。
至于怎么刷,那太简单了,如果是比较扁的那种,编程器要选择1.8V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啊,容量一样就可以的,最好对上版子的

网友:
RT809可以刷的,买个1.8v的转接座就可以刷了,代换是不行 电压不一样

网友B:
容量 供电一样可以换下试试
刷写可以直接飞线或者找这种座子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 供电一样可以换下试试
刷写可以直接飞线或者找这种座子刷写

最好是用座子!吹下来搞

网友:
代换原则是容量等于或者大于,电压还要一样,脚位还要一样,能装上就ok的

网友:
没问题,容量一样换就好了

网友:
封装不一样,但是一个型号或兼容的可以换

网友:
容量和脚位定义一样就可以换了!!!!

网友:
好像两个BIOS芯片只要一个运行就行了,另一个是备用的。技嘉版就有两个

网友:
这是bios吗。234脚接地的。神了。修了7年本本真心没见过。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子

网友:
可以换 但有的机器必须原BIOS芯片刷程序才可以 即使1.8V的也可以的 报错也直接刷就行了 可以用

网友:
可以互换的,只要焊盘能焊接上就没有问题。

网友:
拆下来飞8线刷就好了,只要不是低电压1.8V-BIOS芯片容量大小一样都可以互换

网友:
可以互换。可以放心安装,没问题的

网友:
飞线刷 线飞好了一样刷的

网友:
这种芯片焊锡丝接线嘛,麻烦一点而且。

网友:
可以刷。 代换原则是 大于等于原本的, 电压 封装最好一样

网友:
应该可以的 这个BIOS有单独的刷写座子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只要是芯片容量大小一样 应该可以互换

网友:
这种新本子上用的多啊,平板也有,超级本,上网本多,只要是大小足量,基本都是可以的

网友:
扁的可能是1.8v供电的。

网友:
笔记本硬盘电路板上就是这种扁的 中间肚子还带散热锡

网友:
就是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脚对上就可以的 我试过。。。。。

网友:
可以换的    我亲自试的

网友:
拆下来直接刷啊 有那种小板 焊在上面的

网友:
没座子,就把引脚用线引出来,接在座子上,就可以刷了

网友:
可以的  我试过了。。。。。。。。  把脚位接线出来不就可以刷了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不同,使用电压也不同,不能互换;扁一点的是1.8V的。
至于怎么刷,那太简单了,如果是比较扁的那种, ...

.......不只是有1.8V的哟,其他电压一样也有的,比如3.3v的都很多

网友:
不能换,你换BIOS最好换同芯片,不然可能会引起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