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推荐一款好用点的大屏LED背光检测设备

楼主(2018-09-22):
如题, 有没有推荐一款的,

感觉都不太好用啊,好些屏点不起来, LED 背光坏的很头痛啊

网友:
LED测试仪,一百多块,还不错  ,不会烧灯珠,整条测跟单颗测都没问题

网友:
拆个220的led灯泡就可以了,其它的你懂的

网友:
液晶电视的吗?上淘宝买LED驱动板自动调整电流

网友A:
表示不懂,我修屏背光从来不用什么“点屏”设备,判断背光坏,不还得拆开屏修吗?
难道测试一下就会把坏背光自动修好?

网友(点评):
可以判断是否是LED 升压还是背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不懂,我修屏背光从来不用什么“点屏”设备,判断背光坏,不还得拆开屏修吗?
难道测试一下就会把坏背 ...

这个太简单了吧?
先测量供电,正常后目测有无明显损坏元件,没有,则大部分都是背光坏!
确定:可开机测量一下是否已经升压,如有,直接拆屏维修。

从大量的维修实例看,背光坏的比例要比升压电路本身损坏大得多。
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