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B5400不触发 附备份bios

楼主(2018-09-22):
同行的 b5400,通电0.01
拆机发现3 5v 的电容,直接掰掉,用台式机上的6.3v 560uf换上,贼好用

备好的bios,需要合成下,不然会开机慢

网友:
维修中这种电容坏掉的确实碰到过好多。一般是把待机芯片,还有其他上线管子换掉都不行,之后才能换他。

网友A(2020-04-10):
这个机器3 5V插上电源就应该有的吗,我的怎么也测不到,按开关正常上电之后才有

网友(2024-09-28):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3 5V插上电源就应该有的吗,我的怎么也测不到,按开关正常上电之后才有

这个机器,PU13的3V 5V是线性电压(+3VALW和+5VALW),接上电源或电池就有

但是3VS和5VS,是开机后,开机按钮拉低PWBTN信号后,EC接收后会发出一个5V_ON的信号给PU13来开启3V和5V

原理图里面有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