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M3A780M 1.0又一通病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8-09-22):
联想主板M3A780M 1.0同行拿来的六块主板,开机无内存供电。于是,对换了一个内存供电芯片up6109马上就有了1.5v,但不跑码量了一下电池0.03v换电池也是通病,马上跑马亮机。在测量了别一块主板发现也有内存供电了,后面的四块主板加焊一下up6109就可以了。六块都是这样应该是通病。。。。。。。

网友:
成本用了六个电池

网友:
                     告诉他换电池吗

网友:
都是一样的啊,那应该可以用代换法吧!!

网友:
                  主板供电还是好修的。

网友:
楼主加焊后能稳定用多久????????

网友:
好经验,关注备用

网友:
我也搞了几块,一样的问题。是通病。

网友:
AMD 板不走码首先要考虑COMS电池,早起很多主板的RTC电路只用纽扣电池供电。所以一旦电池电压过低RTC电路就无法工作了,所以也就会造成不走码

网友:
联想的主板是V星代工的,V星的名堂很多的,特别喜欢用UP系列的小芯片。

网友:
联想主板遇到好多。开不起机的,就是电池没电。通病

网友:
不些不过内存的,很多都是PSD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