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的S3和S5正常是什么状态的?

楼主(2018-09-22):
内存不出电压,S3有2.7V,S5没有。请问这两个信号正常来说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才有内存电压的啊?

网友A:
S5是出主电压和REF,S3是出VT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5是出主电压和REF,S3是出VTT的

S3有2.7V但是VTT还是没有,是不是芯片坏了?VDD,VDDP都5V,BOOT芯片端4.6V,12V经电阻到TON有7点几V,PHASE没有

网友B:
你这是触发后的电压S3,触发后电流变化?讲的太融通。S3-S5都要为高3.3V ,查S3来源,2.7V 有点怪,是不是提前从来,还是有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触发后的电压S3,触发后电流变化?讲的太融通。S3-S5都要为高3.3V ,查S3来源,2.7V 有点怪,是不是提 ...

这个S3和S5和SLP_S3/SLP_S5是不同的是吗?因为这个电脑没有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S3和S5和SLP_S3/SLP_S5是不同的是吗?因为这个电脑没有图纸

看设计,一般都是有EC发出或其他转换管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设计,一般都是有EC发出或其他转换管得到的

老哥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又怎么样?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103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