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掉电

楼主(2018-09-22):
联想E49AL 进系统或PE掉电,然后自动重启。不进PE或系统就不会掉电,我用CPU供电对比3,5V供电,还有3V,5V的转换供电,SLP_s3,温控,内存供电,锁相环供电 ,独显供电,都是CPU供电先掉,也对比了CPU的开启,SVID,这两个供电跟CPU供电同时掉,单抓了一次CPU的供电,再开如是1.1V左右,持续了几十毫秒后掉到0.8V左右,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加焊了CPU供电晶体也是一样故障。
有大神修到过这个故障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再开如是1.1V左右复#  这里打错了字,刚开始是1.1V左右,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是时开时不开的,刷的BIOS搞定的

网友A:
楼主可以代换CPU和集显供电的玻璃管试试,修过很多都是其中一个玻璃管坏了,而且这几个玻璃管引起的问题不止一个。

网友:
直接 换晶体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代换CPU和集显供电的玻璃管试试,修过很多都是其中一个玻璃管坏了,而且这几个玻璃管引起的问题不 ...

CPU换过,没有问题,我想换晶体管的,店长不让换,说不是那个问题,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玻璃晶体管坏了   修过几个这个机器 不好换

网友C:
这个玻璃管我一次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过,没有问题,我想换晶体管的,店长不让换,说不是那个问题,我也是无语了

这个芯片新的很少,基本都是翻新的 有料板拆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玻璃管我一次没成功过。。。。。。。。

这个芯片焊接难度不是很大,就是翻新的多,买回来很多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过,没有问题,我想换晶体管的,店长不让换,说不是那个问题,我也是无语了

10几块钱都不愿意投入吗,大兄弟平时是不是修的很累啊,我这边还好只要有7~8成把握,芯片都是自己订,月末报销。要不然订个什么小配件都要申请那不是要累死,修机本来就够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