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板号Z40HR S0203-2 图纸

楼主(2018-09-22):
接了一台 短路  待机5V 短路    找不到一样的图纸  请问 那位有图   麻烦 传一份给我  124939150 这个Q Q 邮箱

网友:
可以对照max240还是204修

网友:
这个图纸论坛里面肯定有的,你按机器型号搜索,绝对有,我电脑里面都有

网友:
烧鸡吧   控制一下电流

网友:
这机器 后来退了  5V    在板子放平的时候 不短路  给板子一点力他就短路   这种神精病问题  我直接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