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127p 这个隔离怎么出来啊 求大神看看

楼主(2018-09-22):
这个pr309到pq310b的第3脚断线了 我把他接上去 怎么电压只有3v了 连pq310a的6脚本来18v的供电就变成3v了   大神们帮我看看

网友A:
复习一下 仁宝点火回路    PR309 阻值对吗?PQ310B工作状态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习一下 仁宝点火回路    PR309 阻值对吗?PQ310B工作状态不对

pr309阻值有500多啊  pq310b怎么不对 大神说说

网友:
pq310a不是b+吗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