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开机触发电流达到700MA

楼主(2018-09-22):
     接同行一个6P的机子,说是开不了机同行说客户用的好好的待机之后就开不了而且主板特别烫。根据同行反映的情况应该是主板有短路,只是不知道是MAIN短路还是后继电压短路。拆下主板接上电源发现电流没有任何跳变,看来不是MAIN短路那就是后继短路了。触发开机电流直接跳到736MA明显后继电压短路用手摸了一下主板发现硬盘位置温度很高,很可能就是主板的问题了,用松香法把硬盘周围都熏上松香触发通电发现一个电容上松香都融化了 拆掉这个电容再触发电流正常了应该可以显示了, 查了一下图纸这是硬盘的1.8V供电 ,最后附上一份开机图纸,维修到此结束收钱!

网友:
大短好修

网友:
学习了 好帖子就是要分享

网友:
感觉好像是黑个问题
厉害啊 我就这能秀秀短路什么的

网友:
电容老鬼,,,,,,,,,,,,几乎都是这样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