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P33

楼主(2018-09-22):
收到客户一个V星板子,反馈有时候能点亮,
上电检测3vsb正常,开关启动,内存电压,桥电压,CPU电压均正常,使用CPU假负载发现DR4(新手,应该是指DMI_RXD2#)阻值无穷大,明显已断路,可是查了图,是直连桥的,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对应线路,板子也看了,没有看到断路的,没有思路了,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先把Bi0s刷了

网友:
好的,我先试试,谢谢!

网友:
现在的板子 能触发的  都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