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IT8519不触发

楼主(2018-09-22):
联想B340不触发EC是IT8519e测量开关信号正常跳变,RSMRST#3.3V。待机供电AVCC 3.3V正常。ECBIOS刷了。WRST#3.3V。EC读取SPIBIOS波形有。下一步是不是要干EC了还有这个EC晶振是外置的还是外置的。
电路图
上面这样写是什么意思啊。求师傅们指点迷津
不触发

网友:
一般我修不触发是看待机,然后把它的条件挨个查,再用切线法判断是IO还是PCH或是别的,把故障缩小后再换元器件一一排除。

网友:
这个对着电路图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