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螺丝批

楼主(2018-09-22):
求推荐一把适合上门维修的电动螺丝批,要求坚固耐用,续航力持久,价格300内,主要用以上门维修液晶电视机。

网友:
你这个要求不好找啊,除非是*WF词语*式的。

网友A:
松下经典神器EZ6225 20多档调速 电子自停  一机在手别无所求

网友:
300多应该不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经典神器EZ6225 20多档调速 电子自停  一机在手别无所求

6225我有一把,要改电池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6225我有一把,要改电池才好用。

原电池的电压和容量是多少?..........................................................................................................................................................

网友:
自己改成可换电池的,一节普通笔记本电池拆的18650 就可用很久时间

网友:
看了很多,最后看上了博世的这款,大家觉得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