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卓EIZO S2133开机显示省电模式 然后黑屏 求助

楼主(2018-09-23):
日本品牌  艺卓EIZO  S2133开机显示省电模式 接着黑屏 求助办法

网友:
无信号,查VGA口阻值啊。。。。。。。。。。。。

网友:
不是无信号  是进入节能模式

网友A:
vga口的6个脚的问题啊,通病了这个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口的6个脚的问题啊,通病了这个管

可惜 还给客户了

网友B:
进入节能模式应该就是无信号,这种故障可以描述为接受不了主机的信号。一般是测行场值,若正常就刷bios,再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点评):
不相信我,没办法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节能模式应该就是无信号,这种故障可以描述为接受不了主机的信号。一般是测行场值,若正常就刷bios,再 ...

真该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