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Xm-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9-23):
同行送来一个台式机,说不开机,让帮忙看看,拆出主板测试,不触发

经过测量开机待机只有0.44V这是什么鬼!上论坛搜索了一下,没有图纸!没办法!搞个点位图吧!我在论坛上也没有找到最后问饼哥要了一份!

pwrbtn#是ec30脚发出!经过测量也是0.44v怀疑是不是别电阻拉低了电压!把R30拆掉测量依然是0.44V心里那叫一个凉啊!这个EC是nct55350废板上还没有!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吧!给他飞线接一个3.3V供电试试!

经过测量R26一端有3.3的供电,就果断把R26   3.3V接到R80的另一端!开机测试,触发正常维修结束!最后忘记拍亮机图了!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这是ec还是io
这是ec还是io
这是ec还是io
这是ec还是io
这是ec还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ec还是io
这是ec还是io
这是ec还是io

ec还是io这个有分别吗ec还是io这个有分别吗

网友:
EC就是io没有分别啊!

网友(2018-10-24):
猜灯迷吗?测量的是R30,拆的也是R30,结果从R26飞线到R80,那么请问R30和R80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