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触发0.5掉电谁修过。。。。BIOS下了几个都是8M的

楼主(2018-09-23):
X1触发0.5掉电谁修过。。。。BIOS下了几个都是8M的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不是cpu容易出问题吗?是几代的u呢?

网友:
估计4代的u,换主板把

网友:
八成CPU问题。。。。。。。。。。。。。。。

网友:
0.5u坏了吧

网友:
八成CPU问题

网友:
找不到去淘宝买一个啊  几块钱  说不定就好了呢

网友:
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吗 这个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上BGA吹下CPU啊 。。。刷BIOS干什么 ?

网友:
有说是内存颗粒虚了,有的说是CPU,这主板看着都头疼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退给客户了,搞不定,有人说是CPU问题,有人说是内存通病,懒得搞,麻烦,全是胶

网友:
9成CPU虚汗       就是黑胶麻烦

网友:
只有三种故障,CPU 内存 BIOS,如果都干过了。就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