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v4000的图纸有吗? 我怎么找不到哪个是cpu的供电啊?

楼主(2018-09-23):
接到一台v4000,新本都喜欢集成一切,客户说就在刚才还亮机了。我加电测试,触发后电流到1.2不走了,不亮。电池暂时拿不下来,还有充电电流在里面。

拆机,各电感后都有电压,风扇转,cpu 显卡都有温度。其中显卡供电0.9,cpu供电疑惑不知道是哪个:
这里看着像,距离cpu最近了,但是电感出来后没有一个滤波电容,下面的330原来是空位,经测和电感是联通的,加了个330,示波器显示电压1.8但是有较弱的方波,起码不是一条直线。

论坛说显卡滤波是通病,这个很好找,三个330换了,波形有所好转,比原来直了,单开机还是不亮,电流带电池1.2

新本资料太少,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那3个电容会导致断电 重启,点不亮刷个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