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70开机不显。

楼主(2018-09-23):
联想G50-70开机不显,开机电流一直在0.5几到0.6几之间跳变。屏上面隐约能看见有光再闪。

网友:
                        可以先考虑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  我前几天遇见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怎么老是有人说刷BIOS  BIOS有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刷BIOS 我修过这种问题   直接秒杀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老是有人说刷BIOS  BIOS有这么容易坏吗

哪是你修的不多,要是经常修新款的你就知道,大部分都是BIOS坏。。。。。。

网友:
BIOS确实引起的问题多,刷之后备份下,不行再老老实实按时序查,感觉一些供电没出,楼主仔细查下。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字,是刷之前备份,我们的维修原则先易后难,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要是大小写灯不亮就刷BIOS吧

网友:
遇到过刷blos好的,不过亮机比较慢

网友:
刷个BIOS肯定是好........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这种现象感觉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修好个一模一样的故障,刷BIOS好了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一下

网友:
新机BIOS故障太多,刷一个试试吧……

网友:
看是不是暗屏哦,接外接看一下啊

网友:
这种情况BIOS坏的很多,可以考虑刷个BIOS

网友:
先刷bios 吧       一般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