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华硕v230ic 原厂BIOS

楼主(2018-09-23):
型号: 华硕v230ic
板号:V23OIC VER:1.2 原厂BIOS 直接解压刷写 别改后缀 切记
板型图: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A:
为什么说是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是原厂…………………………

资料获取来至于官方! 亲测可用 !

网友B(2018-12-06):
亲测  电流卡在0.7   原故障上电跳变1.9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测  电流卡在0.7   原故障上电跳变1.9不亮机

那你再试试这个,看有改变没有,如果没改变考虑别的问题!

6.39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7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C:
下载第一个  电流是卡在0.7左右,这款机子是不有其他版本的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载第一个  电流是卡在0.7左右,这款机子是不有其他版本的bios

好像没有  第一个不行下第二个  两个都是官方渠道出来的  两个都不行的请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有  第一个不行下第二个  两个都是官方渠道出来的  两个都不行的请考虑别的问题

下载第二个  提示只有;特定用户才;可以下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第二个  提示只有;特定用户才;可以下载是什么意思啊

说明你的权限不够  等级不够 没有认证!

网友:
ASUS官方下载的可以刷写吗?文件头和文件尾不一样呀

网友E:
BIOS程序没有问题,换了南桥之后刷的,功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程序没有问题,换了南桥之后刷的,功能ok

谢谢 测试   这两个都能用   我自己测试过!经过你验证更好证明能用!

网友(2019-03-30):
我也下一个测试一下了。谢谢了。刚好有需要试试

网友(2019-05-01):
试了不过内存

网友:
我现在确定了,这个BIOS有四个版本,从淘宝上买的,给了四个,让试
试到第三个亮机了,

网友(2020-05-05):
先刷个试下,0.17不动

网友:
我的更换南桥后刷了显示正常,就是没声音,外接有声音,声卡 功放IC 都换了还是一样 喇叭是好的

网友(2020-08-08):
有屏驱动程序吗?内屏灰屏,外接正常

网友(2021-01-23):
我的电流上到1.6也是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