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仙女的联想S435 AMD平台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8-09-23):
今天接一小仙女的联想S435 AMD A6笔记本,故障为不触发,接维修电脑电源,电流为零,电流会非常短暂的有0.1机,过流指示灯会闪亮一下,时间非常短,估计待机电路有短路,按开关键不触发。拆机看到版号为LA-C001P,没有找到图纸,只能慢慢分析了。仔细分析电路发现和《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上的仁宝LA-8681P的隔离保护电路差不多,电路图原件编号几乎一样,就是充电芯片C001P是BQ737,8681P是BQ24727
那就参照这个电路图查吧。公共点B+没有电压,P2有19V,PQ302没有导通,P2-1点电压18.几伏,BQ737的工作条件,20脚有19V电压,16脚有6V左右电压,6脚有2.7V左右的电压,5脚电压为6V左右, PQ316的2脚6V,1脚电压0V,估计问题和这里有关,拆掉PQ316后上电大短,赶紧小电压小电流烧机,这下故障暴露出来了,摸了几下,拆掉几个发烫的电容后不短路了,拆下的电容用万用表检测有有个短路,把PQ316焊上,电容都补好后上电可以触发了,电流也蹭蹭蹭的上,估计没有什么问题了,装机测试,已经可以正常进系统了。图上红圈的地方就是拆掉短路电容的地方。

网友:
这个是不是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结果不过隔离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没有仔细研究,装机收钱了事,拆掉PQ316后短路故障才明显出现

网友:
楼主,这个仁宝是有保护功能的。往后你修看到过流指示灯重复在一闪一闪的就知道该报什么价啦

网友:
这个过流指示灯有闪,肯定是公共点短路的,秒杀。仁宝的最爱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修前习惯性仔细观察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