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7代信号弱,有4G能上网不能通话

楼主(2018-09-23):
症状是有4G能上网,只有满格信号能打有时候也会呼叫失败,有串号,信号比较弱,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三格信号的时候拨号10秒后跳无服务,电话一挂信号就出来了,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给小弟指点一下,先谢过

网友A:
试一下只使用3G网或者2G网的时候,能不能打电话

网友B:
2G功放换个  打电话用的2G  联通用3G   你这个联通就可以打电话了

网友:
这个就是典型的2G打不了电话呀。小射频,2G功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2G功放换个  打电话用的2G  联通用3G   你这个联通就可以打电话了

联通的卡试过没有4G,电信移动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只使用3G网或者2G网的时候,能不能打电话

貌似不能打电话,会在拨号五秒跳无服务

网友:
基带电源.小射频.2G功放也有可能的..

网友:
我也有遇到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