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7150A开机不显,板号:L-IG41M

楼主(2018-09-23):
   半个月前接到的机器 ,当时开机不显,客人要得急,在论坛搜了一圈,南桥问题可能性较大,加焊后未果,遂订了一个新的,一天后换上亮机,交给客户。昨天机器又回来了还是开机不显,以为南桥没焊好,加焊了一下,又亮机了,试了一会儿装机。
     令人感到郁闷的是它又不显了。又拆下来。这次仔细检查,发现冷机能触发一次,并且正常亮机。但1分钟左右死机,再点就开机不显,内存供电从2.2V到0.3V,都不正常。这个状况在论坛里是没有看到过的,换掉内存供电管理芯片(NCP1587),没花工夫去找一样的,找了个RT8105.换上以后,内存电压出来了,1.57V还算正常,并且正常亮机,以为这样就结束了,不,不到一分钟,又死机,一测内存电压,0.77V,其它地方还有问题。
       最后查了一圈,电阻,反馈。还是不行,在测上下管时发现下管S,D.极有软击穿的现象。换之,正常亮机。反复测试很久,故障没有再出现,至此,此机修复。走了太多弯路。不多说了,上图,有图有真相。1,内存电路
亮机图

换掉的MOS管和南桥。

最后说一句,被这MOS管坑惨了。倒坏不坏的。

网友:
就这样要坏不坏的才烦人

网友:
白花钱买个桥

网友:
修了20年的电视机功率管软坏,还是第一次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