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待机低维修

楼主(2018-09-23):
最近发帖图老是不清楚不知道什么原因= =

裸板电流0.003,二修,3,5v芯片被换过。
测得公共点有19.5v,但无线性3,5v 。
断电打阻值,发现5v线性短路。断开pr412 再打阻值,测得是后端短路

5v线性去的地方不多,直接查去了哪。
根据索引,来到了pu1203这,直接拆掉pu1203.

运气不错,一下就遇到短路的地方了。
焊回pr412再上电,任然无3,5v线性。果断换芯片,可以触发了。
但是触发到0.6几掉电 反复重启  刷bios无果  测得3vs只有1.5几v不正常

仔细观察,找到一处腐蚀,r2310 与+vsb腐蚀断线,更换r2310 接上断线后,此机修复。

网友A:
短路的地方就直接烧,你这样子拆的话不是好方便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地方就直接烧,你这样子拆的话不是好方便得哦、、、、、

5V线性只去了3个地方,其中一个连接的是电阻,所以一般只有两个可能性,就不用烧了

网友:
楼主的图怎么截的,怎么不清晰,这样看的不爽。

网友:
不清,急啊

网友:
我感觉这种方法是最好的,直接用断开法,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免得直接烧扩大故障

网友:
厉害了  新手  学习一下  收藏备用

网友:
5v 不是用来自举升压吗
5v 不是用来自举升压吗
5v 不是用来自举升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