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开机白苹果定屏

楼主(2018-09-23):
6P开机,白苹果定屏,电流200-400摆动,刷机能过还是白苹果定屏,哪里的问题大神?换了USB管无果

网友A:
刷机没有读取的IC,开机会读取,找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没有读取的IC,开机会读取,找这些问题

这个思路不错,但能不能具体点,因为不知道哪些是刷机检测,开机检测的,谢谢。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单板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