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37内存复位被CPU拉低

楼主(2018-09-23):
机器一修。到手开机屏目看到有亮光无显示(不是暗屏),喇叭会叫2声,第一声声音很闷第二声大一点。拆机发现无进水。发现此机器有采用 rtd2136转换。查了下芯片的供电正常。且还发出了屏供电的开启信号。测了下屏供电也有了。就直接换了芯片,换后发现电流和故障还是一样。拆下屏看了下没毛病换了一个屏一样故障。后来发现开机屏之所以会亮且不显示应该是因为屏供电出来了。拆掉RTD2136R开机故障一样。测了下机器的所有供电。显卡和CPU的模块供电都有。发现CPU的风扇一直不转,查了下供电没有。 测这个芯片供电+5VS有。开启没有。开启直接到EC。打阻值正常。屏接口的VIN电压也没有 EN_INVPWR这个信号也受控于EC。也没有高电平。先不管这2个信号,先看有没有过内存。抓了下SMBUS总线波形有的。证明已经读取到内存了,跟着测了下内存的复位没有波形。(关键连电压也没有)看了下图纸 由1.35V上拉,实测没有电压,打阻值正常。这个信号直接到CPU的。找到线后直接断开在测内存这边上啦有了。证明电压是被U拉低的。这个是CPU的条件不满足还是U本身有故障。请教下大神们。

网友:
有的机器不装内存是不出这个电压的,你装内存试的吗

网友:
BIOS也会造成无内存复位的

网友:
就是没发出复位 复位的现象就是拉低一下 再抬高

网友:
CPU拉掉了,上一次修到一台,换了CPU后正常

网友:
现在复位电压是多少人为的拉高内存复位试过吗

网友:
刚刚看见一个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他换了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
现在比较新的机器都是一开机就有屏供电了貌似。所以即使不放内存开机也能看到屏幕有反应。

网友:
SMBUS内存波形只有一小段的话是桥有去读内存了但没读到内存。楼主的应该是有一大段波了吧?还是三板斧先搞一通吧,这应该不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