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华硕ET2012E一体机开机闪亮一下灭掉!

楼主(2018-09-23):
华硕ET2012E一体机开机闪亮一下灭掉!  强光下可以看见画面,首先确认故障以暗屏故障来维修!  这台华硕一体机高压集成在主板上,led灯条。打开点位找到高压部分控制芯片,测量条件:供电、开启都有满足,13脚过流保护通过一个电阻接地测量此电阻也正常。测得led灯接口3、4脚19V,正常应该升压到30V左右,各项条件都满足就是升压不上去,直接换掉mp3394芯片,再次开机屏幕显示正常!  解决问题   修好之后客户要求换固态硬盘,装完系统就可以给客户了

网友A:
技术不错哈,又赚到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也用优其通。

网友:
一体机最近遇到两个了,都是有背光没有画面的这种维修

网友:
升压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哈,又赚到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也用优其通。

优启通功能齐全,兼容性好,的确挺好用的!

网友:
修好了好多台,风枪吹一下就好。不用换芯片 半年左右了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B:
请问下点位图软件名叫什么,有两个华擎的点位图至今没打开

网友:
有芯片就换芯片,没的话就改通用条

网友:
这是升压芯片吗~~~~~~~~~~~~~~~~~~~~~~~~~~~~~~~~~~~~~~~~~~~~~~~~

网友:
优启通功能齐全,兼容性好,的确挺好用的!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好手艺谢谢分享好手艺谢谢分享好手艺谢谢分享

网友:
牛 ,经验丰富  判断准确
这个升压芯片记住了

网友:
这个机器换芯片也会返修的  我换过一个 最好把保护去掉就没事了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扎实,修得不错,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点位图软件名叫什么,有两个华擎的点位图至今没打开

这是华硕点位图软件,不一定能打开你那主板点位图。

网友:
我一般都是吹一下。,,,加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