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样给主板制造假电池信号

楼主(2018-09-23):
现在很多新款充电芯片是24780S的机型都要接电池才能触发和出公共电压,客户在不换电池的情况下怎样给主板一个假信号让他知道有电池,电池太贵客户一听修机加换电池 5  6百块就不想修了。生意不好做没办法

网友:
这还真没试验过,要不多学一门电池维修

网友:
适配器接口做一个分压到电池接口正极,分压电压等于电池电压即可

网友:
有搞过的,没,给指点下

网友:
现在的都省了一根搞成总线识别,有的机子即使是好的电池不识别时电池还没输出测不到电压;,哪位大师说说其中的窍门。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苹果的一样有个什么电池检测的信号

网友:
越来越难

网友:
新来学习一下,很久没有修笔记本了

网友:
这个得找大师

网友:
可以在电池组里面那块小板子上做文章,用几节电芯串联出,电池的电压   可以试试看

网友:
修过不少用24780 24780S的机器,极少数机器要上电池才出公共点

网友:
给amok一个信号就可以了,,原来接蕊片的脚断掉,

网友:
楼主现在的是什么情况?是客户的电池老化了用电快吗?现在接电池还能正常开的吧?

网友:
接电池能开的时候看看4脚的电压怎样。看看4脚能否做点什么。

网友:
说了半天,难道这是苹果电脑吗?

网友:
如果信号仅是电压还好搞 如果是波形就不好搞了

网友:
查芯片手册,我记得有一个信号是检测电池的,不用就用3.3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