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75m-ds2没复位简单维修

楼主(2018-09-23):
朋友送来一块技嘉ga-a75m-ds2 rev:2.0的主板,说早上还好好的 ,下午就开不了机 ,拆开先简单测量一下内存 CPU 电压正常 ,当测到vcc-sb跟apu-vddpa电压只有0.5V,正常电压为1.2 ,1.1 打开图纸。发现2_5LEVEL为1.1V,电压拉低了呀这是,果断拆掉BC1后电压恢复正常,装显卡后开机正常显示,估计是电容击穿或 者漏电。

网友:
都是很小的帖片电容,,,,,,,

网友:
有时这个小电容不能少看

网友A:
怎么快速判断是BC1 而不是BC0.。。。。。。

网友:
有时这个小电容不能小看

网友:
2.5V 供 393比较器用的  动作很快

网友:
技嘉1155主板2.5V给358芯片坏还是遇到。电容坏第一次,

网友:
这种好修.  4.0以后就没这个电容是.  是8620发出的.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快速判断是BC1 而不是BC0.。。。。。。

拆下来量啊,这种情况下二个先一个试,靠运气,第一个不行,就第二个。

网友:
楼主的头像是本人吗?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啊?是不是江西的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