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4411s不过隔离简单维修

楼主(2018-09-23):
4411s不过隔离,电池可以开机,板号6050a2252701,打开图纸,Q25要过隔离首先adp-en#必须为低,主板上测量果然为19V,不正常, 算了 文采不好 不解释了.,直接报故障吧  当时测量到LIMIT_SIGNAL电压只有4.2V被拉低,正常6.8V,当测量D12时 1脚3脚正反阻值都有500多,更换d12正常,。

网友:
Q25要过隔离首先adp-en#必须为低
这点怎么知道的能不能讲讲

网友:
感觉英业达的保护隔离电路和索尼一样,搞得真是麻烦

网友:
英业达的保护隔离比较绕

网友:
r1072  r1075分压给场管q25 g级才能开启,所以q1018导通,d10101脚必须低电压才能分压。所以啊adp en#得低电压。

网友:
LIMIT正常电压是根据电路算出来的还是以前好板上测的?

网友:
看完船长的基础视理解起来比之前好多了。就是还要翻笔记本,不然有的元件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