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楼主(2018-09-23):
       版号LG4858 MB自动触发到0.3掉0.2这样,有朋友遇到一样的情况的吗?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 这个肯定是缺点压查查个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遇到的人可多了,都是按时序修的。

网友A:
不会加我微信我给你指导15191578745

网友:
对着图纸看.....................

网友:
我有一台e450 故障和你描述的差不多 修理好几天了  准备放弃了

网友:
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二次电源问题吧,查一下时序,一修的都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加我微信我给你指导15191578745

直接开个价,指导修好了多少钱 ,不然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
看看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已经修好了换了内存供电芯片还是不行换内存供电MOS管好了,谢谢大家围观

网友:
明显的缺电压故障   还需要发上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