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开机电流跳0.65左右断电二次触发无反应秒杀

楼主(2018-09-24):
机子拆开放了两天了没有时间搞,今天早上闲拿来搞一搞!电流跳0.65A掉电二次触发无反应!怀疑有小短路保护了,测了各个电压都出来了,跑了一下时序发现所有PG信号正常,PCH_RST复位信号也来了,到这里按照常理应该是读取BIOS准备开机了啊!烤了一下主板无果!还是走变态套路吧!把主板从左到右挨个挨个测量电容,测到EC旁边一个中号电容短路,看图发现是EC的一组3.3V供电!经过四个电容直接给EC的,问题找到了,拆到C5021这个后发现不短路了,到此此机完美修复!这种故障按照常理思维是搞不出来的,必须变态的想法才可以!

网友:
后续问题补上插电就自动开机!换io搞定,

网友:
感谢您分享您的实用信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