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KN L430 声音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18-09-24):
客户送修L430 说有时没声音,重启后又有了

留下测试 在使用可调的情况下声音一切正常,反复重启测试也没问题。
单独使用电池时,大概率的会出现系统进桌面时有登录音,但不到1分钟后,声音没有了(奇葩的是用酷狗播放器,歌词不走字,左右拖到进度条会显示此时的歌词,点播放和暂停都没反应,此时系统没有死机,播放视频能正常显示画面,只是没有声音)。此时测声卡复位变成0V。设备管理器声卡驱动正常。

唯一的区别只有可调和电池的接入,所以怀疑电池接入,PCH的HDA供电不足,但测试3.3V正常。
声卡更换过,BIOS刷过。 断开过HDA_RST,进系统会找不到声卡。
剩下就只有PCH了。应该不会是PCH虚焊,因为它的故障只出现在电池接入状态。

论坛里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下,谢谢

维修进程: 因为怀疑是PCH问题,给客户商量换板算了(取胶换桥太麻烦)
9月27日 主板到货,直接装完电池试机,重启第3次后又出现没声音。
前面修机时没有上两块小板,所以不考虑它们的问题。现在主板换了居然还是一样问题。
还能有什么??? 索性CPU和硬盘 一起换了试吧
换硬盘后,为了彻底排除故障,系统硬装纯净版,结果居然好了。。。。但不能打官网驱动,打驱动又会出现无声的情况(只在电池使用的情况)

电源情况下没毛病,电池使用下会偶尔无声。要考虑是系统问题!!!
留给兄弟们一个案例

网友:
你发了这么久了还是没人回看来这个问题不简单啊,学徒3个月从来没修过声音相关的,有关系的就是喇叭坏了或者见到他们修一下没声音的,总之声音要么有要么无,静待高手到来

网友:
修好了吗?我有一台E540也是没有声音,电压信号都是正常的,都还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