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自动关机重启

楼主(2018-09-24):
联想Y430P 自动关机重启   电脑可以开机   有时开机显示几秒钟后就自动关机重启,有时运行几分钟后自动黑屏后重启。有时自动黑屏后断线不会重启。主板刷了BIOS故障依旧。南桥加焊了一样。求大神这个机器有什么通病或者怎么修啊

网友:
亮机掉电,测量主控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CPU供电是不是正常,还有显卡

网友:
这个好像还真有显卡或者显存的通病   遇见好几台了   加焊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抓波对比查看,示波器查掉电最好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焊呀!可加焊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抓波对比查看,示波器查掉电最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你弄显卡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有没有问题,一般都是供电不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