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820-3115-B 不出CPU供电 SVID波形求助

楼主(2018-09-24):
首先说说测到的各个信号1:CPU供电芯片MAX15119 供电正常  VR_ON正常
2:断开39和40P的电阻 有CPU供电 但是肯定是不会跑马的,基本可以确定供电芯片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3:CPU 已经收到PROCPWRGD,确定到CPU么有断线或者开路
4:桥25M 时钟有波形,BIOS刷过.
5:CPU除了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其他供电全部正常
5:内存复位也有了
6:关键的SVID来了,svid_clk只有0.8V 波形有,但是很奇怪。 SVID_DAT 只有0.1V。SVID的上啦电阻都没有问题,CPU供电到CPU之间么有断线或者开路。断开PROCPWRGD,SVID都有1.05V,但是都没有波形。这种故障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请提示一二

如上图 svid_CLK波形,一直在跳,好像一直在读取,
这种情况是不是CPU坏了,这个CPU是I5-3210M板载的。
还想请教大家I5-3210m和I5-3317u是否可最后换CPU好了 换的I5-3337U的CPU

网友:
这两个U应该不能互换吧  外围件都有差别

网友A:
不支持更换,不兼容,建议找一样的U上上去,U也不贵,某宝上有。

网友B:
PLTRST#发出后   CPU发出 SVID 调整  CPU供电。
CPU_SVIDCLK  有了//
可是  可是  CPU_VIDSOUT没有信号,
我修过一台这个情况。有需要你去看帖子。
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更换,不兼容,建议找一样的U上上去,U也不贵,某宝上有。

这个U贵啊 接近300大洋,换了不好就亏炸了,客户也不愿意出价格 500元就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TRST#发出后   CPU发出 SVID 调整  CPU供电。
CPU_SVIDCLK  有了//
可是  可是  CPU_VIDSOUT没 ...

现在是么有CIU供电 所以没有CPU电源好信号 ,当然PLTRST也是不会有的

网友:
看你们修的那么好,我也想弄个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么有CIU供电 所以没有CPU电源好信号 ,当然PLTRST也是不会有的

先发出一个CPU电压, 出PLTRST#后 ,再通过SVID 调整电压的 。你的先发的电压没出 也没PLTRST,不要再去看SVID,还不到这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发出一个CPU电压, 出PLTRST#后 ,再通过SVID 调整电压的 。你的先发的电压没出 也没PLTRST,不要再去 ...

HM7X的芯片组 不是必须要有SVID才出CPU电压吗 ? 好像4代之后才是先出电压然后复位跑马SVID调节CPU电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TRST#发出后   CPU发出 SVID 调整  CPU供电。
CPU_SVIDCLK  有了//
可是  可是  CPU_VIDSOUT没 ...

你的那个SVIDCLK有了但是SVIDSOUT么有的帖子没有看到啊

网友B:
CPU_CATERR_L   低电平就不出  SVIDSOUT
SVIDCLK    SVIDSOUT  CPU_CATERR_L,三个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_CATERR_L   低电平就不出  SVIDSOUT
SVIDCLK    SVIDSOUT  CPU_CATERR_L,三个信号

CPU_CATERR_一直1.05V 没有波形,测试同样的主板是有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_CATERR_一直1.05V 没有波形,测试同样的主板是有波形的

CPU_CATERR_ G470的主板是有个高低高的跳变但是无波形,好的820-3115-b板子是一直有波形的, 我这个主板只有电压没有波形,关键是SVIDSOUT只有0.1V 好奇怪。SVIDCLK也只有0.8V 好的主板都是1.05V  但是断开PROCPWRGD就都有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_CATERR_L   低电平就不出  SVIDSOUT
SVIDCLK    SVIDSOUT  CPU_CATERR_L,三个信号

估计C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么有CIU供电 所以没有CPU电源好信号 ,当然PLTRST也是不会有的

找个电压给上去,诱骗一下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电压给上去,诱骗一下试试效果,,,,,,,,,,,,,,

这个是信号,是有波的,他的上啦电阻也才130欧,不可能直接拉高,这样还是没有波形

网友E:
其他机器碰见过桥坏,苹果的EC会不会引起这问题,你可以最后再考虑CPU

网友:
M版本的不是可以拆卸的吗

网友:
U可以代换 不出CPU电压 EC电路也可能有关系 加热EC可能有惊喜

网友:
苹果一体机对cpu兼容太高了,一样的都不一定行

网友:
我在A1465机器试过 u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仔细检查cpu电压是否完全正常?例如内存供电转cpu之类的……换cpu吧

网友:
手工好的话尽可能EC重植 苹果EC问题还挺多的 也可以加热试下 U坏的可能少

网友:
楼主 直接换cpu吧。。应该是可以通用的,,虽然我没有试过。但是我试过 二代i7上到1398上面。。可以显示。1398定制的四代i7上到华硕上面 完美显示。再说了 上去不行再拆下来嘛。。植个cpu很简单的啦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F:
苹果的机器设计严谨,个人感觉要么是BIOS,建议多试几个。不出CPU电压的话,可以重点看下供电芯片,换下试试,再判断,因为有时候故障判断需要两个故障以上才能辅助判断某个件有问题,断开正常后,不代表芯片一定没有问题,再或者吹下CPU试下,真不行的话可以试下加焊,再考虑换CPU,毕竟风险有点高。SVID貌似0.8V是正常的。

网友:
有点难搞了。。先报价吧,说不定客户都不修了

网友:
大神们修的好认真,厉害啊,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的机器设计严谨,个人感觉要么是BIOS,建议多试几个。不出CPU电压的话,可以重点看下供电芯片,换下试 ...

CPU供电芯片换过了,CPU加热过了   就是SVIDDAT这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他机器碰见过桥坏,苹果的EC会不会引起这问题,你可以最后再考虑CPU

好的  我试试看  谢谢。。。。。。。。。。。。。。。。。。。

网友:
CPU坏了放弃吧

网友C:
最后换了个I5-3337U的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换了个I5-3337U的CPU好了............

能换CPU这水平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