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24):
机型:联想S410 板号:LA-A321P
故障现象:通电开机电池不充电,简单判断电池坏,更换电池后充电正常,客户用一个月后又反应不充电
故障分析:拆机裸板接电池电流0.21A一会上到0.89A ,这个是好了的意思?心想这是欠收拾了,拆机就好了,原样装好充电开机没问题,开机测试着继续干其它活去了。第二天来开机没反应,昨天没关机电池放完了,插好电源开机正常了,此时发现充电灯不亮,进系统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心里跑过一群马.........这是什么情况,再拆机裸板接电池这次不充电了彻底不充了。看看板号正好手头有一片同板号主板,记得当时是CPU坏的充电部分应该正常 (1435主板为充电异常可以开机的主板1433为不开机CPU坏但是充电正常的主板)1433同样裸板接电池电流0.2左右一会上到0.8左右,看来1435主板充电有问题了,再把电池换到1435主板上充电灯亮起,又可以充电了。心里又跑过一群马,而且是很大一群................。
      一番折腾。规律如下,电池放电到0在1435主板上面就充不进电,连接到1433主板充电到21% 左右,再把电池连接到1435主板上又可以继续充电直到充满电。至此故障现象终于明了了。但是怎么维修呢?
   故障维修: 论坛逛逛再自己总结下应该考虑软件问题,EC是KB9012 A4 内置程序,而且1435主板连接有一定电量未充满电的电池还可以正常充电,说明充电电路基本正常。按照板号论坛下载一个KB9012 A4程序写入开机正常还是不充电, 为了保证软件质量,从1433主板拆下KB9012 A4抄出程序,再次写入芯片,将电池连接1435主板充电正常了, 并且电池放电到0可以随时充电。故障修复。
总结:因为EC程序导致充电异常,维修期间,在主板电池连接正常而不充电的时候,时间无论多长示波器测波形都不会出现,充电正常波形始终保持

不能以此论断论坛下载程序是坏的,有可能是不兼容,以下是正常读出的程序,给大家备用。

LA-A321P KB9012 A4可充电读出KB9012_20180915_165201.zip

网友:
第一次看到程序影响充电,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网友:
ec是有管理充电功能

网友:
这种情况之前碰见S400的不充电是EC程序有问题,以后修机器又要多刷个EC程序了

网友:
以前修一个板子,刷bios好了,后来又坏了,又刷,第三次送来的时候,拆下来没刷,焊上去就好了,不明什么鬼,,,,,,,,,

网友:
现在故障这么奇怪

网友:
这个编程器是什么型号,我最近也想入手一个,不知道是809F好用还是809H好用

网友:
这是今天看到第二个程序不对 导致不充电了

网友:
感谢您分享您的实用信息。 谢谢。

网友:
经验是靠不断的积累的,楼主做记录,我们学经验

网友:
EC程序影响不充电的 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高手 这个我估计走不出来

网友:
按说EC是管理充电这块,程序出错导致不充电也是有可能,我也没遇到EC程序问题导致不充电,但换EC解决充电问题这倒很常见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 我是直接换EC 就好了

网友:
这个技术贴感觉莫名的厉害 ec程序影响充电’

网友:
S400跟S410的状况是一样的都是要刷EC,,还是S405也是。。。只要冲不进去或者是充电不显示,都是EC问题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把CPU坏的板子上的EC直接换上去呢还省的刷程序了

网友:
现在BIOS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啊  下修到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