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s1刷机不出电压

楼主(2018-09-24):
Iphone7 plus 刷机到百分之80,进度条到三分之二,报错-1.刷机时 没有VREG_s1的电压,重做过一次基带CPU 了,我想知道s1的工作条件,求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这么奇葩的故障都有,,,感觉手机真的好难修

网友:
刷了机  没电压正常

网友:
这问题不好说哦,怎么会刷了机之后就没有S1电压了,是不是基带电源坏了!

网友A:
刷机过程中 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过程中 测看有没有电压

就是在刷机进行时测量的,木有电压,

网友A:
基带没工作 查一下条件 关键点阻值 也有可能基带电源或基带芯片坏

网友:
S1本来就测不到吧

网友(点评):
刷12.0,包过,不包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没工作 查一下条件 关键点阻值 也有可能基带电源或基带芯片坏

我就是不知道条件是那些,已打包送走!

网友:
这个电压是一瞬间的吧 一般测不到 换个基带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