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BDM3201F 电源主板。电源指示灯亮,屏幕闪一下 暗了。更换电源主板还是一样。

楼主(2018-09-24):
更换驱动板 也一样。LED驱动电压从35v慢慢讲到12V 。。佑没有修过的大神啊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那可能是屏的背光问题,,,,,,,,,,,,,,,

网友A:
Led 驱动电压35 ?  是不是有点低      看看灯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 驱动电压35 ?  是不是有点低      看看灯珠吧

LED插头没有插在电源板上 。。。。。换了一块电源板 ,也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没接led条  不行 不然要保护 (断路了要保护)

网友:
直接更换led灯条 也有可能是led升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接led条  不行 不然要保护 (断路了要保护)

你的意思是必须要接LED灯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 驱动电压35 ?  是不是有点低      看看灯珠吧

显示器这个电压属于正常,楼主直接拆开修背光。建议直接更换整个LED灯条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我这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是换的LED灯条好的吗?

网友:
用升压板单独测一下灯条是否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我这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是换的LED灯条好的吗?

还没呢 准备换LED灯条试试。。。。。。。。。。。。。。。

网友:
灯条 坏了吧  ,              像是 保护 了

网友:
LED没的插在电源板上,那插在什么上?用的什么方案?话能不能不要只说一半

网友:
LED灯珠有损坏,拆机看一下灯条 ,最好把背光灯条 全部换新,当然如果继续有生意,换坏的那根就行。坏的灯珠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直接使用3V电源也方便。

网友:
灯条坏了  ,,,,换了 灯条  就好了 。。。

网友:
通用的板接led高压条点led看看,是不是led问题在说,不是就是led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
灯条坏了吧   ,或者 灯条口 脱焊了    ,不接LED灯  一般升压不起作用的

网友D:
3201机型,请一起更换3个灯条,包好。。。。。。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呢,给大家个小溪 啊

网友:
直接换板不就得了,现在收费那么便宜,没必要维修

网友D:
我修这个很多,直接换3个灯条就好了。。。

网友:
灯条问题

网友E(2018-10-31):
我有台这样的怎么破

网友:
你都排除完了,剩下灯条了  差出来测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修这个很多,直接换3个灯条就好了。。。

楼主,你买是灯条是代用的还是原装拆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201机型,请一起更换3个灯条,包好。。。。。。

是灯条是代用的还是原装拆机的?

网友:
换个代用的背光试试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灯条是代用的还是原装拆机的?

换原装的也很便宜,不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买是灯条是代用的还是原装拆机的?

一定要买全新的,不要用旧的或拆机,这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台这样的怎么破

您这个是上边漏光了吗,不像是有线了,应该是黑框下移了,拆开就能搞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买全新的,不要用旧的或拆机,这是通病

你说的是不是代用的?

网友:
应该是灯条的问题了,,换灯条 吧,淘宝有通用的,灯条+升压条一起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不是代用的?

不是代用的啊,直接买原装的,好像就10豆一个,也不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是代用的啊,直接买原装的,好像就10豆一个,也不贵

我问过,原装只有拆机的。没有全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问过,原装只有拆机的。没有全新的。

那就不清楚了,我这边是维修站,工厂领的料,都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清楚了,我这边是维修站,工厂领的料,都是原装的

好吧。。。只能羡慕嫉妒恨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直接换灯条就好了。

网友:
换灯条吧  解决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这个电压属于正常,楼主直接拆开修背光。建议直接更换整个LED灯条

我有一台机子,同上。换掉灯条ok了。电压降下来是因为灯条灯珠有问题,高压板输出保护了所以电压会掉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台机子,同上。换掉灯条ok了。电压降下来是因为灯条灯珠有问题,高压板输出保护了所以电压会掉下来 ...

电压降下来?
如果灯珠开路、短路,过载保护电路会及时关闭DC-DC激励信号 ,所以,开机瞬间会输出高压,关闭输出后,电压下降是放电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降下来?
如果灯珠开路、短路,过载保护电路会及时关闭DC-DC激励信号 ,所以,开机瞬间会输出高压 ...

是我理解表述有误。确实若灯条某个灯珠坏掉后,高压板保护电路启动,切断输出。电容只放电没了充电过程,电压自然就降下来了。多谢@新安江 更正。差点误导大家了。实在抱歉!

网友:
灯条坏了

网友:
换的时候 小心                         屏幕容易裂

网友:
楼主换的灯条好的吗

网友(2018-12-23):
楼主飞利浦BDM3201F 修好了吗,我今天维修到一台问题跟楼主一样的,求楼主分享问题

网友:
你修此机时候注意到恒流驱动芯片保护脚电压多少伏?

网友H:
现在修显示器 都什么价格了 我们这里40了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屏幕闪一下 暗了。查灯条,高压板保护电路。

网友(2019-03-28):
引用 网友H:
现在修显示器 都什么价格了 我们这里40了

40?不要时间?不要成本?不要风险?自己作死。我拆都不拆。19寸的拆开修我都收60.

网友:
就不能传张照片上来,是不是电源驱动一体的板子?换了驱动板不管用,只有再重点查LED灯条了

网友:
灯条有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