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ST1000DM010 长忙

楼主(2018-09-24):
ST1000DM010 长忙 能进t  此款三角板 要解锁 pc3000解锁后 无法备份 系统文件 28 35  等  在操作系统服务选项里反复试 都是现实正在读 但是不读  在未备份的情况下  清了alt list 和 smart  结果开始报 led错误  这时手不小心碰到键盘  硬盘一顿代码一看 不小心点到 清楚数据区数据的命令    赶紧停掉下的一身汗 然后 断电加电解锁  再去备份关键系统文件  可以备份了   无语 然后备份完  还是长忙 不能 看到g表 直接重建编译器 断电加电 ok  de镜像数据 发现c盘有一段全是红块不知道是不是 我格式化数据区的结果 不过 重要数据都在 。。。。。

网友(2018-11-21):
红块是坏道,一般固件问题,做完备份,清a表,重建编译器,在修复一下启动慢,就ok了。

网友:
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太专业的词语了,能简单点吗,

网友:
LED都搞定了 牛  LED都搞定了 牛  LED都搞定了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