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41J 求图或者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8-09-24):
机器不通电。版号是12279-1  BIOS 刷过  机器偶尔可以点亮。并且点亮后拿一段时间都可以点亮。但是放个几个小时候。在开机就有不通电了。不通电拆开后在东弄一下。西弄一下有可以亮。  亮了后放一段时间有不亮了。被这个机器搞烦了了。有修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没。或者有图没有。

网友:
你这个不通电说的不清不楚。这种没什么捷径可走,还是花点耐心测下不通电的时候时序吧。

网友:
看看RTC电路正常不,

网友:
估计加热可以开机,你把芯片一个一个加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