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55MXV声卡ALC662发热单声道响

楼主(2018-09-24):
经检测富士康H55MXV声卡损坏。

更换ALC662后发热并只有单声道响。看来原来主板声卡芯片就是发热烧毁的。问题不在芯片。

更换78L05无果。加焊芯片无果。

最后更换了芯片周围7只100uf电容解决

原来是电容外壳漏电导致,至此故障完美解决。

网友A:
这是排除法,还是电客测出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排除法,还是电客测出了坏了

排除法,电容没有测出坏了

网友:
学习了声卡芯片坏,很少见的故障呀。

网友:
大部分都是换了芯片就好,662坏的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