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很茅盾的图纸

楼主(2018-09-24):
看这个内存的主供电、VTT|、VTTREF的产生条件,VTT的产生前提是S5这个控制要高电平,然后S3也要高电平

再看这个时序图,VTT的0.675VS的产生后才有SYSON,而这个SYSON是控制S5的,DDR_VTT_PG_CTRL是控制S3的

内存VTT产生的条件顺序是S5到S3到VTT,意思是SYSON到DDR_VTT_PG_CTRL到0.675VS,怎么跟时序图冲突了?

网友A: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啊,你看时序图上SYSON高电平的那一刻,0.675vs的电压还为0呢,明显0.675vs电压出来得比SYSON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啊,你看时序图上SYSON高电平的那一刻,0.675vs的电压还为0呢,明显0.675vs电压出来得比SY ...

好吧。。。还真是这样。。。那现在控制芯片这个S3有高电平,S5脚0V,主板已经有开机动作,待机电压3、5V出来了,内存和CPU供电没有,应该是修好内存就行。没有桥的,只有IT8585VG这个EC和一个Core M处理器,请问是不是就EC直接控制S5脚的呢?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啊,你看时序图上SYSON高电平的那一刻,0.675vs的电压还为0呢,明显0.675vs电压出来得比SY ...

我觉得是时序图画错
你看1.35比0.675还起来的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