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2.2自动触发维修

楼主(2018-09-24):
今天碰到一块技嘉H61M-DS2 REV2.2,一上电就自动触发。
之前看别人的帖子说拆了下图的Q17就好了。是通病。于是没有想直接拆了,结果不行。

那就只能好好查了。结果发现PW+的电压只有0.67V。正常应该是3.3V嘛。肯定那里拉低或者没有上拉。
先直接拆了R364。发现还是一样。那说明后面没有拉低。换了R377还是一样。当时想奇怪了。这个PW+没有连接什么地方了呀。
还以为这个针脚下面有问题(之前思天的有个帖子就是这个针脚下面有脏东西,导致针脚电压不正常),看了半天都很干净的呀。
再把对着图纸搜索了一下,原来还有个ESD17和它相连,马上动手拆了它,如下图红圈的东东。
这下正常3.3V出来了,随后料板里找了一个补上去。正常开机。
下次碰到自动触发的注意一下。别想当然了根据通病去修,还是仔细查一下,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为什么一个留言都没有,严重挫伤了发帖积极性了

网友:
技嘉主板是送钱最不爽快的了,贴片电阻很喜欢腐蚀。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了,六角小管子经常坏。。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是开机线上的电压就对.                                                       .

网友:
这个应该是防静电的吧?????

网友:
技嘉专用静电芯片

网友:
特别之处,必有特别之病
6脚芯片可恨

网友:
这板子很多问题,为啥还有这么多人用

网友:
恩 不触发一开始就应该量下开机针电压的

网友:
ESD 静电管子坏了,技嘉的小馆子坏的好多

网友:
记得V星的这样6脚小管子坏的太多。毛病是USB不能用。

网友:
学习了,这个之前也同到过,受益了.

网友:
对的,维修USB口不能用也是那个6脚管子坏吗,GA主板设计防静电那6脚管子也爱坏

网友:
V星主板USB口不能用也是那个6脚管子爱坏,刚打错了,呵呵

网友:
大神。想学下台式机维修,看到价位同行20 30元就一点修的欲望都没。

网友(2018-12-15):
h61之后是不是都复杂了,,,,,,:liuhan:?

网友:
遇到过两块这样的板子不懂得怎么弄,现在学习了

网友:
这个防静电用的是不是可以拆掉不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收藏着,以后参考。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差点被拐到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