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年小白中秋之夜的笔记本维修的处女帖,大神请飘过

楼主(2018-09-24):
一台DellPP38L的机器,不开机,按船长讲的时序开始查,不开机,先查PWRBTN之前的条件。

网友:
一个中年小白中秋之夜的处女帖,

一台DELL.PP38L的笔记本,师傅们说是老本,你试试,一听老本,我也有胆量了,先拆机,测各大电感,对地都不短,那就上电一试,测待机有3.3 ∨,再测5V,为0.那就查5V生成的条件吧。VIN.REF.FB.都有电压,十亏5V_EN1,没有电压,查十5V_EN1的来源。测PR103的1端有3.3V电压,PD9的1端有4.9 V的电压,2端没有电压,怀疑是PR103.PD9的问题,拆下换了,问题依然,放弃这块,又瞎查其他条件,VCCRTC有,RTCRST有,32.768晶振有.涮BIOS,问题依然,又查EC的条件,(这里是赵师傅查的),WRST没有电压,又查到那儿,把Pc28去掉,oK,电压上来了。亮机。睡呀,太迟了。之前的过程比较曲拆。第一次发就这水平,第二次争取写的荡气回肠。都说修好一个笔记本就得到一个世界,世界我没得,得到了希望,希望这苦行憎式的维修之路,给我添增充实吧,

网友:
是啊,能够修好一台机,那是多么的幸福啊。

网友:
感觉你修的太累了  表达不清楚,赶紧洗洗睡吧!

网友:
能修好就行,结果很重要!

网友:
ec复位短了 ? 说的一点都不清楚 还有修不修好没关系 中间的思路过程很重要

网友:
不错,可以修笔记本电脑了。

网友:
座机拍的吧

网友:
电容短了么

网友:
这款本子没记错的话待机只有3.3的,  5V是触发后才有的,所以这应该是修不触发,查EC条件。查到EC复位短路了

网友:
还好,修好就OK拉

网友:
对,电容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