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60 显卡 插上独立供电 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8-09-24):
不插上独立供电有核心供电   杂回事呢?

网友:
你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你必须插上独立供电再测量,看看控制端为何缺少电压,这样测才准确!

网友:
楼主这显卡应该是有一组MOS短路吧

网友:
有没有供电通电时用手摸一下GPU核心会不会烫手就知道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张970的烧12V的修好也没有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