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无服务求救

楼主(2018-09-25):
插卡一直无服务,不插卡就一直自动在无服务与无sim卡之间切换,通病那里的分集接收干过故障依然,然后基带cpu,基带电源,射频,功放,基带总线控制都干过了,还是没弄好,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基带电源  或者基带时钟有没有问题

网友:
搞错地方了

网友:
应该搞哪里?

网友:
基带电源换过,时钟也换过

网友:
高频功放

网友:
开始就把所有功放都换过了,最后还是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