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 笔记本 屏下方出现横线 是否能修

楼主(2018-09-25):
戴尔N5010笔记本,用了7年了,2011年购买的, 一直使用良好,最近几天发现屏幕下方有一条横线, 过了两天又发现多了几条,现在过去一个多星期了,没有发现有增加, 这是屏坏了,还是排线有问题?

将有线的地方单独截图,看图片是没有线的,不在显卡这些问题上,请各位指点下,该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是否能修? 不可能一出问题就直接换屏吧?

200多块钱的屏幕你去修?拿什么给你修,有人会修吗?10多万块钱的机器修屏幕的,你愿意处多少钱

网友B:
这本子显卡容易虚汗 因散热很差  但也不能排除你的屏

网友C:
不需要考虑了肯定屏坏了。

网友:
大几率是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考虑了肯定屏坏了。

这种问题,是否能修? 不可能一出问题就直接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本子显卡容易虚汗 因散热很差  但也不能排除你的屏

散热是不太好, 换个硬盘还得拆底壳, 不过用了7年了,摔过好几次, 还没问题呢, 这屏线的问题究竟该如何搞, 截图是没有屏线的哦,

网友D:
可以修的。不过你得先买修屏的设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修的。不过你得先买修屏的设备。哈哈

我手上没修屏的设备, 这该如何是好

网友:
建议找专业地点检测维修  可以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网友:
这钟情况还不换屏   别想修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