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m158ab复印机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9-25):
富士施乐m158ab复印机,清完废粉后就这样了     帮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这是全黑打印出来的     全黑复印还是这样

网友:
要加载体了,清废粉后载体也被清了,淘宝上有卖的,其实载体就是加镁粉,跟墨粉是一样的,加注方法百度有详细说明

网友:
。。修电脑硬件的对复印机也这么牛比。。。高手啊。。。模拜

网友:
载体是和粉一起的  记得这个机器不能加过多了70%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