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金士顿U盘误操作插入提示格式化数据恢复过程

楼主(2018-09-25):
金士顿U盘误操作插入提示格式化数据恢复过程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的故障闪存盘,型号为KingstonDataTraveler 3.0 USB Device。客户称此闪存盘是一个可以进行启动的U启盘,在此闪存盘使用过程中由于误操作导致此盘插入提示格式化。插入电脑中确实如此,故怀疑是在使用过程中意外断电导致DBR或MBR数据丢失。

  下面打开底层编辑软件(推荐使用winhex)。

  打开故障闪存盘首先检查MBR,发现其MBR有错误,分区结尾标志55AA丢失,Partition1的位置信息也是错误的。

  观察发现其1扇区与0扇区略有相似,那把1扇区粘贴至0扇区。

  发现两个扇区中其454及430字节有不同,那我们根据规律更改。

  更改完成后重新打开此闪存盘发现可以寻找到DBR位置。

  单击后发现DBR被清空,故寻找DBR备份(在最后一个扇区)。

  粘贴至DBR位置保存。

  重新拔插闪存盘可正常打开闪存盘且U启正常运行。

本文作者:zbhtl

网友:
有关更改详细的教程吗         表示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能不能把思路详细说一下,
我一般这情况直接数据恢复软件把东西搞出来

网友:
不会用这个软件   但是一直想学习这个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还真没研究过,如果能科普下维修思路就更好了。“发现其MBR有错误,分区结尾标志55AA丢失,Partition1的位置信息也是错误的”这个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A:
这个有点麻烦啊,一般人看不懂。。。我都是直接先用分区工具修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麻烦啊,一般人看不懂。。。我都是直接先用分区工具修复试试

这个比较简单分区工具修复 ,傻瓜操作 ,简单医学

网友:
精彩的修复过程

网友:
很不错,简单快速, 小小小白多看几遍,等遇到一样问题的就可以解决了,,当然一年也遇不到几个这种U盘的,U 盘FAT32多些, 通常DBR备份也是被清空的了,

网友(2018-10-28):
我也看不懂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是怎么学会使用呢?

网友:
如果是真的客户盘,一搬都是克隆镜像分析镜像吧,要不然源盘搞乱了就不好收拾了。

网友:
高手,但是直接做风险大下次别忘了挂镜像啊

网友:
效率软件  winhex

多用几次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