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46s笔记本电脑蓝屏

楼主(2018-09-25):
hp probook 4446s笔记本电脑蓝屏,蓝屏代码如下图:

原机用的是固态硬盘,重装系统,还是蓝屏,换了好的全新机械硬盘重装系统,还是蓝屏,拆开后面小盖,拆下风扇和铜管散热器,除尘,给风扇加润滑油,重新给显卡和cpu涂抹硅脂,安装好后开机还是蓝屏,摸铜管散热器处覆盖的金属片,非常烫手,是不是显卡坏了?如何修复?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先确定一下驱动有没有问题。再测一下显卡供电吧。

网友:
显卡有问题,把显卡供电断开再装看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居多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我再检查一下显卡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