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 换屏

楼主(2018-09-25):
来个 1370 11寸换屏图,  其实换多了·感觉有了··大家都可以换

网友:
赞一个, 入行时间短 以前都是换总成

网友:
看着很简单,其实新手来说还是需要多练练的

网友:
没换过,外面没有螺丝,直接撬开吗??

网友:
把注意事项和细节说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搞废过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屏换起来不难,难的是哪里有这种好屏的渠道。发过几块这个型号的屏,不是进过水的屏,就是修过不稳定的屏,后来直接换总成了。

网友:
没有亮机图啊,,,,,,,,,,,,,,,,,,,,,,,,

网友:
最难的是如何把B壳拆下来还不变形   如何保证拆下来的时候粘着B壳的黑色软塑料不变形

网友:
b壳怎么取下来啊 每次拆都拆变形 连b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