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刷机

楼主(2018-09-25):
最近在学习手机,大家刷安卓手机用什么工具?

网友A:
有钱就买某种加密狗。。。。没钱就下载完整线刷包,线刷包里大多都带刷机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买某种加密狗。。。。没钱就下载完整线刷包,线刷包里大多都带刷机工具。。。

要刷不能开机的安卓手机!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刷不能开机的安卓手机!可以吗?

主要你手机的硬件是没坏没问题,下载对应手机型号完整带刷机工具的线刷包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刷得好,一个线刷包不行下载另一个线刷包刷,最重要的是要装对手机刷机驱动。刷前仔细看清楚刷机教程,不要把手机串号刷没了。。。极个别的手机要分手机系统版本才能刷好。。。如果是手机硬件有问题坏的,怎么刷机都是刷不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你手机的硬件是没坏没问题,下载对应手机型号完整带刷机工具的线刷包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刷得好,一个线 ...

刷机精灵,刷机包等之类的工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精灵,刷机包等之类的工具可以吗?

刷机精灵肯定不行!对应的线刷版的刷机包大多是可以的!